东芝R100 笔记本BIOSS怎么设置

楼主(2010-07-02):
碰到过的大虾给说下 给点资料 没碰到过的谢谢浏览了 请不要误导小弟!
笔记本

网友:
没明白意思!是如何进BIOS呢?还是进入后如何设置里面的东西?
进BIOS开机时连续按光标左右键,进入BIOS后,里面会有提示。仔细看边框提示。是空格还是UP等键我真忘了,几百年都没修过那机器里。

网友:
TOSHIOBA的老机器大部分都是先按ESC,出提示后按F1进BIOS

网友:
对对 就是先ESC 然后F1进BIOS 这东西没有光驱 我装了个USB接口光驱 在BIOS里设置光驱启动 但是不能读碟 不用怀疑其他的 光驱 碟子都是新的 试过可以用 但是它就读不了 就像没设置启动项一样 是不不能用USB光驱还是怎么的?

网友:
它那黑硬盘接口又很奇怪 基本没见过! 所以不能挂其他机子 思考中 烦恼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