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l1923w 不通电 维修实例

楼主(2010-07-02):
本人刚刚开始学习维修,是菜鸟级人物,望高手别见笑.
今天客户送修一台acer al1923w液晶显示器,症状是不通电,指示灯不亮,按开关无反应。
根据这段时间泡论坛所学来的知识判断,问题一定出在高压板上 。拆机,看高压板,表面无任何异常,傻眼了,因为本人的水平只会换换那些鼓包电容(别鄙视我)
拿万用表测量保险,正常。插上电源通电测5V电压,发现没有5V。拆出高压板一看背面一个贴片电容C305烧的黑黑的,大喜,直接烙铁把它干下来了,从报废硬盘上拆了一个 个头一样大的贴片电容换上去(因为这个贴片电容个头比较大,普通主板上没那么大),焊好后万用表蜂鸣档测是短路的。。郁闷,再测这个电容周边的小元件,全都是短路的。思考一下觉得问题不止出在这个电容上。用万用表顺着PC板上的线路一路测量各个元气件。最后发现有个二极管短路,D多少忘记了。 用烙铁拔出一个脚,再测二极管,还是短路。直接去掉这个二极管。换上一个好的。再量C305 正常了。
通电--- 测5V电压---正常! 装上屏测试,指示灯亮---屏亮---接上数据线---正常了。开着试到下班都是正常的,明天再试一天,正常就可以交差了

网友:
还有一个显示器屏幕上一道一道的,不是亮线,别人告诉我是线的问题,让我用酒精洗一下,结果如故,不知道给怎么弄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屏坏了,

网友:
不太像呀,屏要是坏了,那就没有救了

网友:
好好的继续学习、、、、、我也是刚学习、、、

网友:
我也是认为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刷哈资料吗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重新写下程序吗,还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