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9J奇怪的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02):
奇怪的掉电
M9J华硕
拿来的时候开机0.5的样子掉电
拆机bios放电
开机跑马亮机
以为捡到咯
给客户报价
然后装机拿钱

谁知道过几天又来了
我晕
放电又可以咯
      ╮(╯▽╰)╭
就这样都几回咯

现在喊他丢下来彻底检查哈

发现

不上BIOS电池
怎么开机都可以
而且用起来是正常的

可是
一旦把电池上了。。可以开一次
关了再开就绝对要掉

纠结中。。。。。
   看师傅些有遇到过这样的掉电不嘛
或者给我分析哈

谢过咯

网友:
是不是BIOS电池短路了

网友:
电池是好的啊
我换了个BIOS电池也是一样啊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怎么就没有人遇到吗、
给点思路三

网友:
病毒改了BIOS吧,不上电池每次都是初始状态就可以开机

网友:
会不会是 南桥性能 不良呢

网友:
RTC电路是的电容重点查一查!!!

网友:
一种现象有可能是好几种答案,只能缩小范围,逐个排除,南桥和rtc电路的可能性大

网友:
RTC电路的电容漏电,电池送到VBAT的电压过低造成,拆RTC电路中的电容。

网友:
没的图纸
网回查只有一个小电阻和一个三极管啊

网友:
待命电压同样回供CMOS电路即使没有电池同样是可以的,怀疑是南桥及晶正问题

网友:
ls能说再明白点吗?待命电压同样回供CMOS电路即使没有电池同样是可以的,????????

网友:
算咯
还是把电池拿掉了给客户说有短线
只能将就用咯

网友:
你把BIOS电池装上开机看电流表显示多少有可能SB虚焊或kbc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就是CMOS电路出了问题,在开机的同时,BIOS通过内存进行映射保存在南桥的CMOS电路中,不上CMOS等于就是每次开机南桥的CMOS电路中的数据都是被清空的,无法保存,应该是南桥的COMS模块出了问题或是南桥虚了!

网友:
下回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