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772ED 有高压 无光栅

楼主(2010-07-02):
长城1772ED 有高压 有灯丝电压 灯丝亮  G1 -27V 、G2 500V、RGB三枪均为72V ,无光栅,断开G1 开机瞬间有光栅 ,不知如何下手 ,求各位同行给个思路。

网友:
困惑~搞了一天都没头绪~

网友:
实在搞不好就算了嘛,换一个二手的给客户

网友:
搞维修的,还是想修好。要不客户都换衣俺们的技术问题了。

网友:
三个电子枪的电压太高了,是不是视频放大电路没有工作,检查视频放大IC的工作条件或代换IC。

网友:
楼主,你测量的CRT各脚电压中,只有三个阴极电压不对,这个电压太高了,应当为20~21V 这个电压高,说明MCU工作不正常,使视放电压没有工作,,,
最大的可能是24C08的数据不对,,或是MCU不正常,,(但前提是你的视放电路中的IC是好的)

网友:
是呀。电压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