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600

楼主(2010-07-02):
开机出现康柏LOGO 接着就黑屏,外接正常进系统。换屏故障依旧,初步判断是主板问题,不过小弟不知道怎么查了请各位高手指点啊   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休眠开关注意到了吗?

网友:
应该是显卡空焊了

网友:
你仔细看能不能看到字啊 要是能的话就不是显卡的问题 查高压板 灯管 要是看不到字那就是显卡造成的

网友:
高压板的控制信号注意了没有呢
     外接正常 我想显卡没有什么关系吧
  刷bios可以试试 真的 我刷好了一台啊

网友:
外接显示器没问题不能说明显卡没问题,顶多说明北桥没问题。CRT 跟LCD在显卡里面是两个不同的模块,兄弟们别把CRT正常就说显卡正常。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不好说了,休眠的问题有可能的,怀疑显卡,你用手压或者用风枪加热下试试就好了

网友:
以前都说外接正常就判定显卡没问题其实不是这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