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共享打印机的网络问题??

楼主(2010-07-02):
网络共享打印机的网络问题??高手指点爱普生LQ-630的打印机设置共享,在其它电脑在网络打印时无反应,要把打印机关了再开然后才可以打印,请问一下高手这个是什么问题??高手指点!!

网友:
    主机如果打的正常的话 我想应该是驱动没安好  你在别的机器重新安一下

网友:
把打印机设一下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