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8HMMI 不开机

楼主(2010-07-02):
换电源后过了一天就不开机了,硬盘灯常亮,屏幕无显示。
拨掉电源单板测PCI 14脚对地阻值在100欧左右,各组电压均正常,过久了南桥比较热。
SB型号:VT8237R  不知3.3V对地阻值是否正常用。。。。。
请帮忙一下新人谢谢

网友:
接上电源不开机南桥都发热?

网友:
测一下USB数年据线对地值如果有变小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USB数据线的值   PCI  IDE数据线的值  南北桥总线的值来判断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打南桥心片的电容有两个10以下,就挂了

网友:
测一下USB数年据线对地值如果有变小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测过了USB 的 A D两线阻值500欧姆 PCI 跟IDE所有的AD阻值都正常。只是PCI A14脚阻值在70~80欧左右(用MF47 红表笔接地黑笔测量的) 对了我三个数字万用表都坏了,所以只有指针表来测量。
拆掉集成网卡跟南桥 还有个74HC H11A 反正3.3V的电容跟负载都拆得差不多了,对地正向阻值还是100~80欧左右,下一部我要外接电源来烧3.3V输出的负载了看看是哪里问题,可能是线路板层间短路了吧。 再不行的话用15V来烧55555555555555555555

请教一下啊。3.3V负载有哪些 网卡跟南桥还有其他的负载是什么
还有啊。我测另一块intel芯片组的老主板PCI的A14脚对地有600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