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液晶怎么修

楼主(2010-07-02):
近日,朋友送来一19液晶显示器,要我帮忙修一下。 可我并不会修,推脱不掉,只好硬着头皮接下来了。希望大家能帮我分析一下。 这个故障是通电,显示器亮绿灯,屏墓不显。 先折出开关电源板,在后面接上12V风扇,运转良好。又拆出高压板,接上灯管,通电灯管全亮。 基本上就排除了电源板,高压板的问题了。 这下头痛了,对于液晶的控制板咱可是一点不懂呀。 先量控制板供电,有3.3V。上网查了一下,这是给MCU和SCALER供电的。 再量了24M晶体也起振了。手摸控制板上两芯片温度正常。 各连接线都是好的。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大家帮忙看看呀

网友:
高压板的开启信号是MCU发出来的,测MCU的控制脚有没信号发出,有就是MCU到接口中间的三极管电阻有问题,没输就是MCU问题可能是程序出错刷程序、MCU坏换板。

网友:
测高压板接口电压的on/off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