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tek主板无复位问题

楼主(2010-07-02):
型号 Soltek SL-85DR3-C  478针 。各供电输出正常,CPU 2时钟0.34V(后发现2个时钟的谐振电容都对地了.更换后现在有0.34V), PG 0.36V, SLP 1.46V, VCCA 1.46V 复位0.36V  PCI时钟有时1.65V有时3.3V(偏高), 复位0V。  复位开关0.63V 。跑了一下线路RST开关到74HC14 门电路的11脚(中间有26欧的阻值,但没跑到有小电阻),10脚电压为3.3V 。跑了半天没跑到10脚连接的元件。 换过74HC14 故障依旧,强行拉低10脚电压。11脚仍无高电平输出。11脚对地无短路。    附上该板的74HC14图,IO:IT8712F-A 图 ,望指教! 图片太小的话还请右击另存,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住根据你哪个图,11脚是输入,10脚才是输出。因该是11脚低,10脚就高

网友:
第一个74HC14门电路。11脚接的是RTS开关。应该是高电平,10脚应该是低电平。但现在刚好是相反。我不太明白这个复位电路是怎样的一个工作流程。请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14 门为非门 不管那输入脚输入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只要他输出脚和输入脚相反就可以说明门芯片是好的  所以说你这个门芯片是好的 你主板没有复位  那么你板上供电全查了没有?时钟查了没有?PG查了没有?这些都正常再修复位电路

网友:
一定要记住,INTER,SL部分主板不加CPU,内存,显卡是不触发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发漏了。CPU时钟0V, PG 0.36V, SLP 1.46V, VCCA 1.46V 复位0.36V  PCI时钟1.65, 复位0V。  复位开关0.63V
请问如何修起? 修复位一向另我头疼。请详细说明一下过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供电有没有都正常了  如果供电都正常  那么你这板时钟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CPU供电为1.46V,想请问一下CPU中的PG信号是哪里发出?  CPU的时钟信号能否借用PCI的时钟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CPU电压正常之后  电源管理芯片的会发送一个VRMPGOOD信号给南桥在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就会发出CPUPG给CPU  CPU时钟信号与PCI时钟不是同一路  是时钟芯片单独给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感谢涵山大哥,,这么晚还给予回复..  整一个时序就是PWM反溃到CPU电压输出正常以后,向南桥发出WRMPGOOD信号,南桥收到信号后向CPU发出CPUPG信号.CPU收到PG信号后开始复位..这样解理正确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EL芯片组的板  CPU  PG正常之后还不会复位  CPU 供电正常之后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WRGOOD信号他会经过电路转换一路给南桥  一路去给时钟芯片  开启时钟芯片工作【有的时钟不需要开启信号】,时钟芯片开启后  时钟芯片本身在得到供电 晶振起振  又得到开启信号之后转出各路时钟 南桥在得到供电  ATXPG【灰线5V 主板各供电正常之后这个信号由电源发出】 VRMPG  时钟后就开始发出总的复位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B:

基本上明白了...时钟芯片也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收到PWM发出的开启信号VRMPWRGOOD#(EN#)后就会向C PU发送时钟信号和发送PCI的时钟信号.如果南桥在供电正常,RSMRST#(PG#?)正常,VRMPWRGOOD#(EN#)正常,CLK#(PCI B16?)正常 的情况下就会向CPU 发出复位信号并拉高RST的电压,对吗?   假设如果由于时钟芯片损坏,导致无法向CPU发出时钟信号.那么CPU就会出现供电正常,复位正常,PG正常,无时钟这个现像对吗?

网友:
请涵山大哥指教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涵山大哥能否请点一二..本人很想深入了解一下复位电路..

网友:
今天重新再测了一个主时钟,发现连接CPU的2个时钟的两条线路都有谐振电容对地.更换后再现CPU的2个时钟都有0.34V.但始终还是没有复位.PCI B16的时钟有3.3V(偏高了),现在不确定是南桥坏了发送不了复位信号,还是主时钟IC坏了,,  14K晶振已换过

网友:
有人能帮忙解释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