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如何做CPU座

楼主(2010-07-02):
各位高手,
笔记本
的CPU座,要更换,要如何操作,谢谢指示
笔记本

网友:
先用钢网在主板上植好球,再把CPU座放在BGA台上对好位,加热到熔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告诉我温度曲线吗

网友:
购买的是已经植好球的

网友:
多数U座都植好珠的,直接加焊上去就行

网友:
有人可以给我一个温度曲线吗,在此感谢

网友:
温度曲线无所谓的,都差不多,就用平时做显卡的温度就好了,下170,上240,没事的,T3加热个30秒,关键是看锡都化了就好了

网友:
哦
我做了几次,总是加热后,出现中间突起了

网友:
你是什么机器,你温区的,加热程序几段,做它和做芯片都一样的啊,不行可能是你的设备不行吧

网友:
直接涂散热膏,用平常温度做就行了,能做下945的温度,做CPU都可以的。

网友:
温度慢慢往上加加到锡珠融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