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0开机报错129

楼主(2010-07-02):
IBM T40开机报错129,请问问题出在那里????

网友:
t40 这后一般都是安全芯片跟BIOS资料不匹配
解决办法 找同样型号的板把二个资料备份然后写到你报错的板上

网友(点评):
安全芯片不对是报0192 不是129 这个报错目前还没见过

网友:
IBM T43不能开机

IBM T43开机跑码到50就关机了,正常的机到55就开机了,请问是南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个人感觉显卡可能性大一点重做看看

网友:
应是显卡吧,T43的显卡空焊也会掉电的

网友:
貌似保险断了

网友:
  电流跑到了什么地方了 我个人一般是看电流 觉得比跑码实在

网友:
是啊,电流看的准的话比那些都好用

网友:
“貌似保险断了”我也同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