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捷st-20g低格后出现不能做系统盘的问题

楼主(2010-07-02):
因为有坏道 使用LFORMAT低格后 坏道消失 分区、激活分区、格式化 以及存取都正常。
出现问题:使用GHOST 克隆xp 后,查看xp系统文件完整,无法启动。使用format c:/s命令 系统文件完整 也无法启动。
使用xp自带磁盘管理工具、fdisk、PQ8都尝试过,仍然不行,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MHDD检查下是不是有大量红绿成块,如果有就废了

网友:
用DISKGEN分区,注意分区表的问题。

网友(2010-08-02):
硬盘尽量不要低格。

网友:
重建一下MBR或用标准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