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

楼主(2010-07-02):
L-I845GVF,过不了内存,测试卡跳完C1之后就跳00,内存供电正常,请高手指点

网友:
BIOS有问题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测试桥和内存插槽之间连接有问题吗,北桥虚焊吗

网友:
那种板好像一般北桥不会虚焊,没有连接问题,BISO也刷过不行,内存换过N条,槽也洗过N次刮过N次,实在没办法了

网友:
那就打AD线啊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打啊,所以才郁闷

网友:
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测内存通往北桥的线

网友:
怎么量内存通往北桥的线,我新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先用灯座看一下座子先  再就是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不是很能理解

网友:
换个电池试下

网友:
电池和那个有关系吗,再说电池有电

网友:
你不会查AD阻值,怎么知道内存电压正常?9楼技术小猪已经说得够明白的了,还不能理解,不知你的内存电压是怎么测得。

网友:
北桥虚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加焊北桥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加焊一北桥看看再是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