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通电

楼主(2010-07-02):
761GXK8MC-RS主板不通电,网卡,南北桥无短路,电源插座第四针脚对地无断线,请高手指点

网友:
那就查下32K晶振
SB3.3V    电池电压
排针电压

网友:
说得不是很清楚,开机针有没有电压到?先分清是开机电路还是其它故障引起的。开机电路的开机条件形成了吗?

网友:
1、打值12V、5V、3.3V、3VSB、5VSV;
2、再测A14电压 CMOS跳帽电压、32.768电压SIS芯片组应该为1V左右,要有压差;
3、检测触发电路:开关到南桥再到绿线

网友:
开关针电压都正常啊,是8705IO,刚开始以为IO坏了,换了还不行,才想起来8705不管开关电压的

网友:
不加电还是,短路保护啊。还是多查查开机电路把

网友:
先查上条件有没满足再查开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第四针是怎么数的第四针 是对应ATX电源线什么颜色的线?如果是红色对地的话  那么可能坏的东西多了  IO  串口芯片  电源管理芯片 ISA架构的BIOS  门电路  主板上插槽倒针  USB接口倒针  风扇接口短路都有可能

网友:
再测A14电压,楼主三的说法A14电压是指哪里啊

网友:
跑一下线路

网友:
一般来说有可能是桥坏的

网友:
那就查下32K晶振
.3V    电池电压) 排针电压

网友:
电源插座是对应电源的绿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