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7V8X-LA主板键盘不能用修复

楼主(2010-07-02):
今键盘天修ASUS主板A7V8X-LA,键盘不能用,没法进入CMOS,拆排容还是不行,查了这主板的电路,键盘鼠标经过一片QS3125Q后送到南桥VT8237;于是把这芯片拆了,并在芯片旁边的RN11的位置上焊一0欧的排阻.上电试机OK了.

网友:
能弄下,这个芯片的引脚定义吗,

不懂,学习中

网友:
可能是波形整形电路。

网友:
QS3125Q是什么芯片?楼主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
还是没听清楚。。。说明白一点呀。。。LZ。、。、

网友:
么个芯片,,,不到I/O么。。。。不要了,,直接由SB控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