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A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02):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F41A的机子
           接上可调电源 开机 电流从0.03到0.3到0.6到1.02又 一步一步的掉回来  我用示波器打了下波形 不知道是内存没有过还是显卡不认
    我测了板上的供电 时钟复位 PG  都正常  我先认为是内存没有过完 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  就考虑做北桥 做了还是一样
    在考虑显卡可是工作条件也满足 就做了显卡 还是一样
  不知道该怎么修了啊  就剩bios没有刷了  高手出出办法啊

网友:
楼主修板也是跟着感觉走啊  ,哈哈 ! 慢慢琢磨吧 时间久了 感觉会很敏锐

网友:
  到底是内存没过 还是显卡没过 都做了? 如果怀疑cpu没过呢

网友:
F41还是保内的机器啊,没有人为损直接送维修站去处理,这个钱来得也轻松啊

网友:
哎,不知道多少人都是靠感觉修机的那!反正我就是其中一个。我在论坛的最主要就是学习大哥们的经验!

网友:
感觉板子有轻微短路

网友:
看看CPU PG信号有没有正常  CPU  RST信号是不是正常  这个条件满足了就不掉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