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930纠结的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0-07-02):
今天修了一个ACER 4930 的本子 用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但是不充电 。单独用电池开机无显指示灯都亮的。测量了所有电压都是正常的现在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各位大侠给点建议

网友:
用电池加电时测量一下各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你测量了所有电压 是用电池的时候测量的吗 能否报出来看看

网友:
其实我想你已经找到问题了,你从电池查充电电路这块,不知你有哪些动作?

网友:
你从电池查充电电路这块 你查了那些

网友:
还有这么邪的事,电压要是都正常怎么会没显呢,那你用电池开机时按键盘的大小写灯指示正常吗,你外接下显视器亮不亮啊,在就真不知道了,修好的话请楼主分享下

网友:
用电池时候 按大小写没反应的 外接也不量

网友:
  最重要的电池检测信号测量了吗 没有检测到电池 ec认为没有接上电池 是不会发出充电和让电池供电的信号的

网友:
谢谢各位 修好了 我无意中测出EC晶振一边没波形,换了EC好了。

网友:
EC··没有发出信号··所以没有检测带电池··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