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开机画面

楼主(2010-07-02):
漂亮的开机画面是品牌机的专利,普通的用户都十分向往,可是,繁琐的制作操作过程(DOS操作棋式)让普通用户望而止步,因此只有少数的玩家才拥有漂亮的开机画画,而普通用户整天面对的依然是枯燥的自检画面,难道普通的用户就无法享用漂亮的开机画面吗?   EPoX Magic Screen的出现改变了磐英主板用户的苦脑,Magic Screen不需要知道CBROM命令参数、不需要输入任何DOS命令、不需要知道如何刷新BIOS.....修改开机画面如安装程序一样简单易学,支持用户个性化的开机画面设置,满足了用户在个性上的需求(可随意加入开机画面)。   但是由于Magic Screen是台湾磐英科技(EPOX)开发的专用软件,如果主板品牌不是磐英的,将无法运行此程序;所以还需要对文件作一简单修改;不多说了,具体操作步骤往下看:
  本文所需要文件: Magic Screen BIOS Agent 文件可从网站下载。

  一、修改运行程序
  大多文件都有一定的局限性。Magic Screen也不例外,其与主板BIOS的类型和版本有着紧密的关系;其目前只支持AWARD BIOS(AMI BIOS用户无法使用此程序),而且只能支持AWARD6.0版本的BIOS文件;对于较早的AWARD4.51版本的BIOS,无法使用Magic Screen。如不清楚自己主板的BIOS类型和版本,可用BIOS Agent检测一下。运行BIOS Agent点击“Get BIOS Info”即可获得主板BIOS信息。

  确定主板具备运行Magic Screen的条件(BIOS是AWARD6.0),即可下载安装Magic Screen;其是一个 压缩文件,解压缩后运行SETUP安装即可;其默认目录是“Crogram FilesepoxMagic Screen”,我们可以直接运行其目录中的Magic Screen文件,也可运行开始-程序-EPOX-Magic Screen;如果主板品牌不是磐英的,运行Magic Screen会有一个主板类型错误提示:

  不必再意,接“OK”退出,点击我的电脑-选择“C”盘;可以找到一个“Epoxmbid.txt”双击可以打开此文件;文件中的内容即为你主板ID,我们只要将ID后三位改成磐英标识“PAB”(注意一定要大写PAB),然后保存退出,并且将文件属性改成“只读”即可(必须设置为只读)。

  其实Magic Screen运行时,首先检测主板的ID;并保存在“Epoxmbid.txt”,然后再读取其ID,如果检测为磐英的主板,即运行;否则提示错误。我们修改其文件后,并将其属性设置为只读,运行Magic Screen时,将无法修改“Epoxmbid.txt”的内容,因此其认为主板ID正确,即可运行。
  二、图片文件
  接着我们需要准备全屏开机画面,Magic Screen可支持640*480 16色或256色的BMP文件,我们可以使用WINDOWS自带的画图程序或其它图形编辑软件,制作我们自己的个性化图片,保存时设置图片格式为BMP文件即可;最后将BMP文件保存在Magic Screen安装目录下的“Sample”文件夹中,默认目录为:Crogram FilesepoxMagic ScreenSample”安装Magic Screen后,其Sample目录中已经包含了多幅EPOX主板的开机LOGO

  三、操作步骤
  运行Magic Screen进入主界面(下图所示),这里有软件介绍以及对图片格式要求的提示。点击“Net Step” 按纽继续。   Magic Screen将自动调用Winflash(版本1.6)备份当前主板BIOS(备份在安装目录中,文件名Backup.bin)。
     图十

  备份完成后,Magic Screen会列出Sample目录中所有符合要求的的图片,并根据BIOS文件剩余空间和图片文件压缩后的大小,自动判断图片是否可以加入BIOS中。用“√”和“?”表示(图十)   由于任何640*480 256色的BMP文件大小都是301KB,已经超过了一般BIOS芯片容量。虽然文件是通过LHA压缩后才加入到BIOS文件中的;但是图片越复杂,其压缩率就越低,因此,制作的LOGO图片不能太繁杂,只需要简单的线条即可;这也是很多BMP文件被标上“?”的原因。   其主界面一次只能显示六幅图片,因此如图片多于六幅时,可按   按纽进行选择。
  在Magic Screen中选择一幅图片后,就会出现一幅很大的预览图,如果确认此图,可继续按“Net Step”按纽继续(图十二)。   将显示BIOS剩余空间的变化后,并提示用户在下一步操作的过程中不要关闭和重启计算机(图十三),此时只要继续按 “Net Step”按纽,Magic Screen将继续调用Winflash程序刷新BIOS了。
图十二    图十三

  在刷新开始时,一定注意,不要中途停止或重启、关闭计算机!!!
  BIOS刷新完成后,点击“Restart Computer”选择框(图十四),计算机将重新启动;我们加入的全屏开机LOGO图片即可显示,至此修改全屏开机LOGO的过程就完成。
图十四     图十五
  如果想删除全屏开机LOGO,特别对于一些品牌机,想将其LOGO删除时;也可使用Magic Screen中的“Restore default screen”(恢复原始设置)按纽,Magic Screen将自动备份BIOS文件,然后删除其中的LOGO图片,最后将BIOS文件重新刷入,LOGO即可清除(图十五)。
  注意:   1、使用Magic Screen修改BIOS开机画面,虽然简单,但是即然是修改BIOS,就有一定的危险性,一定要慎重,并在使用Magic Screen时,备份好自己主板的BIOS文件,特别是一些杂牌主板。   2、由于Magic Screen是调用Winflash WINDOWS下刷新程序,因此在使用Magic Screen一定要关闭系统中的防病毒检测程序、CPU温控程序以及一些后台程序。   3、在Magic Screen调用Winflash备份或刷新程序时,一定不要中途重启或关闭计算机。   4、在Magic Screen调用Winflash备份或刷新程序时,注意一下,Winflash是否正确检测到主板BIOS芯片的型号,如没有检测到,请不要继续运行Magic Screen。   5、如果Magic Screen运行完成后,重启时没有LOGO显示。请按“DEL”键进入CMOS设置,寻找并设置“Fill Screen LOGO Show”为Enabied,保存后重启即可。   6、如果Magic Screen检测到BIOS文件容量不足,或图像文件太大时,不要继续运行Magic Screen。

网友:
好是好,但用不了其它主板,如果能开发万能的就更好那!!!

网友:
是啊,有这样可以改写各种主板开机画面的程序吗?

网友:
普通用户哪敢去试哟   太繁琐了呵呵

网友(2013-07-13):
不是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