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到发疯的富士康915(终于修好了) 分享一下。

楼主(2010-07-02):
原求助帖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viewthread-tid-211458-extra--from-home-page-1.html
经过几天的折磨,心情慢慢的冷清下来,再细心看看L6711的供电线路,发现有一处很奇怪,

上电后有5VSB流入L6711,
正常来说触发后就应该是12V过去的,可是触发后另一端还是5V,
马上打起十二分精神,去BIOS跳线附近找了个三脚的双二极管,换上,啪的一声。烧了。可能是耐压值不够。
呜呜,,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二极管了,,心想这反正只烧了一个,那再加一个二极管在二脚和三脚应该是可以的,,,
说干就干,下面看图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吧,

网友:
是啊  5VSB 干什么呢  知道的 大大给讲解一下

网友:
开机后5VSB还有电压,干什么用迷惑?

网友:
我个人理解,那应该是一个保护电路,因为我断开过这个5VSB,结果就是,不能触发,这足以说明,是保护相关的

网友:
所以说,下次修到有L6711的主板不开机的话,应该要考虑这个芯片的5VSB是否正常

网友:
呜呜,,再也没有找到这样的二极管了,,心想这反正只烧了一个,那再加一个二极管在二脚和三脚应该是可以的,,,

LZ说的是怎么加?  能否给出图样说明,供大家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脚的二极管不一定就要用三脚的  用两个二极管并起来也可以的
关于5VSB的个人理解    应该是装上CPU之后电源管理芯片与CPU会形成一个回路 从而达到检测到CPU插入  这样主板就可以开机了  应该是类似于INTEL原装板不上CPU不开机的原理

网友:
弱弱的回答:
5VSB的主要作用:
1.主板S3、S4喚醒;
2.主板USB.PS2設備喚醒;
3.保證主板ACPI(高級電源管理)支持遠程喚醒(斷電后ACPI失效);
4.PS ON保持(供開機使用,也叫待機5V);
應該還有更多功能,目前我所了解就這些,供大家參考。

网友:
这个芯片的VCC接5VSB的目的是为了在任何情况下提供对输出电压的保护
因为这个芯片的VCC端电压低于OVP保护电路的开启阈值时,芯片保护电路处于无保护状态。
为了避免芯片处于无保护状态,所以将其VCC端接到5VSB

至于这个芯片不接5VSB不触发的原理,还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你的分析错了,我没上U和假负载都可以触发的。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朋友请认真看第一张图,放大来看,在三脚二极管的二脚和三脚之间飞线上来的就是二极管

网友:
5VSB上电就有的支持电压嘛

网友:
应该在板子上,  那三个脚 下面两个就是连在一起的,把一个符合二极管当成了 一个单二极管来使用,一般是用来转换电压的

网友:
上电就有的,如果把5V断开就不能触发了,

网友:
pulled-up 5V、内部,12.5µA电流源不变
是其芯片内部需要一个5V的12.5UA的电流,作为编程电压,应该作用相当于可写,也就是需要这个电压作为芯片工作的前提条件!
鉴定完毕

网友:
工作台很乱哦,还是把拆下的东西放远一点吧。
我就遇到过拆下的东西跑到板子下面去了,结果。你想也会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网友:
拍的图不是很清楚,用红笔标注一下更好

网友:
5vsb正常是开机的前提条件,5VSB都没有,能开机不正常了!

网友:
全是高手,正在学习扳子维修,不知道要什么时候才能向个位这么厉害呢

网友:
我也想整齐呀,,,可是每次忙就乱了。。。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