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张联想 B450 的集成主板 图

楼主(2010-07-02):
板号是LA14 09212-SA
板号是LA14 MB 09212-1
这两块板都 是联想 B450的, 可型结构不一样哦, 我圈出来的是两个明显的不同 .这两块板不能替换啊. 望各位 换这个型号板的朋友 要看仔细啊.

网友:
是啊,楼主你发的图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新又发了一次 现在可以看到了

网友:
第一个确定是没有私修过的吗?本本光驱上面有没有两个USB接口?
你发的主板图片左边那个接口是扩展USB*2的,我见过的B450都有那个接口。

网友:
决对没修过, 我仔细 看了, 上面那块哪本就没有USB 这个排线接口

网友:
网卡接口那里没看出来

网友:
VGA接口那一个更凹一个没有那么凹。。。。。装机时应该会装不上吧。。。。。是不LZ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眼力好啊, 是的,装不上, 除非把那多余的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