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不充电

楼主(2010-07-02):
放电电路,电池接口信号电压,切换电路,电池识别,充电信号都正常,IO换过了 没有思路了请高手给点意见
不充电

网友:
有先确定电池本身好坏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如果不能确定电池本身的好坏你怎么修也修不好呀!

网友:
如果确定电池是好的,换个充电I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