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笔记本图纸怎样快速找到信号源

楼主(2010-07-02):
在看笔记本图纸中怎样快速找到信号源呢,比如一个芯片的en信号,知道他不正常,怎样能快速在图纸上找到这个信号是从哪发出的,只是打个比方,我是自学,可能有些大佬觉得问的比较幼稚,希望不要见笑,更希望大佬们不吝赐教。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从有问题的信号线顺藤摸瓜,找信号源的。

网友:
哎,其实我都不知道EN是什么信号,难搞。

网友:
  利用搜索功能啊 还有图纸上都有标识 到多少页了

网友:
一个信号经过任何一个电子元器件,一般名称都会改变,比如说一个VA信号,过一个电感变为VA1,再过一个电感又转换变成VA2.......只是一个例子,搜的时候,从源头开始,不断的找后面的信号名称。

网友(点评):
学到知识了,又进步了。呵呵

网友:
搜名称在PDF里,有搜索的功能

网友:
也只能多看看图

网友:
谢谢各位大佬的回复,我在大学里学空调的,现在对笔记本比较感兴趣,所以自己研究,大佬们可能觉得问的有些幼稚,请不要见笑。

网友:
EN是开启信号啊!

网友:
这个当然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