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02):
一明基F71G+.显示器17寸.故障现象是:一开机有显示3秒就自动熄火.
    分析:供电部分正常高压板有输出.有保护电路.
    开机发现此机是4灯管供电测量高压板的供电分2路.一路有电压一路无电压.估计是2灯管亮有保护程序.测量无电压的一端中间有一个标明PHL的元件组织很大此类元件起保险丝作用.用一跟导线相连显示器亮了.以为到此修好.
    点一个半小时突然高压板有东西冒烟即使显示器又熄火.发现烧坏元件为C5707.这下头大了.这管在武汉这边没有卖的.后来在废高压板找到2个5706换上开机亮了.没等2分种这下冒大烟了.估计是三级管功率太小的缘故.郁闷2天后发现3807和C5707电路吻合而且功率比5707大.3807是CRT内显示器的普通元件这边有卖的.于是买回4个3807换上开机3807没温度.
    显示器维修到此为止
    结语:液晶显示器高压板和电源一体板容易坏.

网友:
应该还有不稳定原件吧

网友:
四个C5707一起换就没问题了.

网友:
在实际维修中代换很重要,像我们偏远地区有很多的零件的都买不到,有时很头疼!

网友:
偏远地区不是维修的也少吗,再说你维修的价格也贵啊

网友:
5707我们这有很多,这个好像还要补焊高压包吧,这个显示器的9024也爱损坏

网友:
6楼的也是我的经常做法

网友:
用3807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