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自动开机的电脑

楼主(2010-07-02):
富士康915的板子 按键盘自动开机~其他都可以用~寻求答案 第一次看到~

网友:
好像BIOS里面有一项是键盘开机的吧你把它给关了试或清空BIOS

网友:
按楼上的指点做,实在找不到了就放电,要不就恢复出厂设置。基本上可以解决

网友:
这可是好板才有的功能呢

网友:
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现在的板子基本上都有这个功能了,不是什么好板才有的功能。
现在还有定时开机的功能,你该不会又说是好板才有的功能吧?

网友:
有点主板设置里面有键盘唤醒功能的  在BIOS里找到 关掉它就可以了

网友:
进BIOS设置下,不是大问题

网友:
键盘唤醒功能,关掉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