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1T-M5 00不跑码

楼主(2010-07-02):
今天接到一块 G31T-M5的板子,精英代工的品牌机板子, 测各电路供电均有,但CPU核心供电只有1.1V,不知是否偏低,怀疑BIOS跟CPU电源管理IC(RT8841)  还请前辈们指点一下 (用手按着CPU开机,感觉温度上来的太慢,一般会迅速发烫吧) CPU座子用测试座测过 没问题

网友:
查电源管理IC有没发出PG信号,精英的板都爱空焊。

网友:
上的什么U?这个板要上双亥的才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  PG有0.44V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上的E33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这个PG我说的是VRM芯片发出来的PG ,如果VRMPG不正常假负载上的PG也会不对。

网友:
你这样应该就是U坐供电不足,一般要不是U坐虚焊,要不就是U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压压坐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测一下电源管理芯片VID脚的组合  再根据VID组合来查电源管理芯片看一下对应的VID是不是输出1.1V的电压  如果是那么就是正确的   上假负载CPUPG 0.44V先看一下CPU电压出来没有  没出来PG肯定是不正常的  最好是用假负载找到CPU复位上拉电阻  还有PG的上拉电阻  上U后测上拉电压的电压 看一下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VID输出是1.1V  用负载CPU电压跟PG都是 0.44

网友:
应该是电源IC的问题,手头没东西试

网友:
RT8841淘宝上也没有卖的.....可以用什么代换啊前辈们

网友:
查电源管理IC有没发出PG信号,精英的板都爱空焊

网友:
1.11伏的核芯电压是正常的,主板不搞事,要检查别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