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 没有待机 求助

楼主(2010-07-02):
机器没有待机3V 5V  没有明显的短路 查PU1 51020 22脚+VDC正常 21脚5V LDO正常   19脚 EC-RTC 3.3V也正常,12脚 29脚  EN_3VAL EN_5VAL没有电压, EC晶振没有起振,换个EC,EC晶振  和51020   。想请问高手,这里EC没有正常工作是少了什么信号,还是。。 顺便帮忙讲解下它的开机时序。

网友:
EN_5VAL
EN——3VAL
通过AC_IN
ALWAYS_ON 信号由PD5转过来,但AC_IN  ALWAYS_ON
都不正常。它们要怎样才正常了

网友:
看到图上这个那个的图都大了。还没看清楚,要学习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不是说同一个机器啊  前面是用的51020  后面用51120到底用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
51120  打错了,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