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200维修记

楼主(2010-07-02):
今一七彩虹显卡,开机能听到正常声"嘟" 但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是好),换一显卡,能正常显示,怀疑显卡坏掉,接着测显卡,1-3脚 阻值都是七十正常,13脚14脚阻值为六十几,怀疑有短路,仔细检查发现13脚不能很好的把针插进去,怀疑接口坏掉,换了接口现测阻值都正常,开机,有显示了

网友:
换主板还是换哪个接口呀?是显卡的VGA接口吗?详细说明一下原因更好

网友:
估计是显卡接口有问题吧。

网友:
HS接口问题

网友:
不错的经验,手动接口应该可以试出问题,如果阻值低,可以查门芯片的HS

网友:
正好有个9400需要维修,借鉴一下

网友:
9400和这个差远了,9200是AT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