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LK_ENABLE是一个脉冲信号还是一个电平信号?

楼主(2010-07-02):
请问-CLK_ENABLE是一个脉冲信号还是一个电平信号?前面的"-"是代电平有效吗?最近在修一台没有时钟的机器。在测这个-CLK_ENABLE信号时,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请高手指点一下,感激不尽!用示波看这个信号不知是什么样的?
信号

网友:
这个是时针使能信号 应当是电平信号

网友:
去下月饼的培训视频,时钟复位电路讲解,看了你就明白了

网友:
ENABLE当然是高电平有效啦!!

网友:
前面有一“一”,这为低电平有效。楼上的看清楚再说。

网友:
电平信号 就楼上信号带- 的 为低电平有效 ! 不同的时钟IC 开启信号不同! 有的低电平开启 有的高电平开启!

网友:
使能信号当然是电平信号咯

网友:
是电平信号 ,有的为高电平有效有的为低电平有效

网友:
低电平信号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