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下各位高手,泰克TDS320示波器怎么样

楼主(2010-07-03):
最近废铁价淘了台TDS320,想请教下高手们,这台示波器的质量和性能怎么样?

带宽:100MHz
采样率:每通道500MS/s
通道:双通道,并有反相功能
灵敏度:2mV至10V/div(带校准微调)
移位范围:±5 格
校准偏置范围:
Volts/div 偏置范围
2mV-99.5mV/div ±1V
100mV-995mV/div ±10V
1V-10V/div ±100V
直流增益精度:±2%
垂直分辨率:8bit(将10.24个垂直格分成256级)
时基系统(主和延迟)
扫描速度:5ns至5s/div
记录长度:每通道1000点
水平精度:±0.01%
采集方式
取样,包络,平均。
峰值检波:捕捉高频和随机毛刺,可在25ms/div至2.5s/div的扫描速度内, 捕捉大于等于10ns的毛刺。
触发系统(主时基)
触发种类:信号沿,视频
触发模式:自动、常态
视频触发器类型:Field 1, Field 2或lines; sync-negative Conposite Video, 525至 625行,50Hz至60Hz,隔行或非隔行,如NTSC和PAL
●滚动模式
●打印机包选件
●2%垂直精度
●21种自动测量参数
●10ns峰值检波以捕捉高速毛刺
●自动设置
显示
矢量:把采样点连接起来成一个连续波形
点阵:只显示采样点
矢量累积模式:在预置的时间间隔内(500ms至∞)累积采样 点,并以矢量来显示。
点阵累积模式:在预置的时间间隔内(500ms至∞)累积采样 点。
格式:YT或XY
自动测量
周期,频率,+宽度,-宽度,上升时间,下降时间,+占空比,-占空比,+上冲,-上冲,最大值,最小值,峰-峰值,幅度,高电平,低电平,中值,周期内中值,均方根有效值,周期内均方根有效值,多波群宽
游标
类型:水平双线(电压)竖直双线(时间),水平/竖直(电压和时间)。 测量:绝对电压,相对电压,时间和频率
波形处理
算术运算:加、减
自动设置:单键完成,根据选定信号自设置垂直,水平和触发系统
存贮
波形:两个1000点之记录
状态:十个前面板状态
物理指标
尺寸:191mm(高)×362mm(宽)×471mm(长)
重量:净重6.8公斤

打开内部看了下,好简单,就几块很小的电路板。

网友:
好象采样是500G/S的,具体的记不太清了,比较老的数字机,用于维修是没问题的。

网友:
感谢树叉版主的回答,不知道用来修本本怎么样?

网友:
哎,我们着的示波器都没怎么用啊。半年能用一回就不错了。

网友:
二手的在哪找啊

网友:
这些都是老产品楼------而且二手贩子卖的东西-最好能去实体店买----
--------------最重要的 示波器  买了不一定 就能做为凶器。。

网友:
我是380块掏的,算是非常超值的了.呵呵!功能全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