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T8800板号R18P电压太高引起不开机

楼主(2010-07-03):
机型:长城T8800  海尔T66 方正S655R这三款几乎一样的
板号:R18P NPB VER
CPU:T5550
北桥:PM965/SLA5U
显卡:G86-703-A2大芯片两颗显存,系统显示8400
南桥:HBM ICH8
IO:87541
声卡:ALC883
网卡:RTL8101

待机3.3V/5V:  TPS51120
1.5V/1.05V:   TPS51124
显卡1.8V:     ISL6269ZRC
内存1.8V/0.9V TPS51116
CPU核心电压: ISL6262
参考图纸:R18集成显卡
故障描述:用30V稳压电源开机,进系统突然断电,再开机只有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的,其它没任何反应。
检修:观察待电流0.02A正常。反复试机发现,冷机第一次开机时,电流会有0.30A左右的跳变一下,又回到0.02A。指示灯也是先长亮3秒左之后一直一闪一闪的,这时的电流是一直都是0.02A。想关机,一直按住开关也关不掉,只有拔掉电源,指示灯才不会闪烁。如果这时再插上电源开机,电流没有变化,一直停在0.02A。只有等很久再插电源开机才能看到第一次开机时的电流跳动。
    心想,一定是主板有短路,可是测便整个主板也没发现有明显短路的现像。但,在测北桥上面的电容时发现有三个电容短路0欧。之前好像有测过好的机上的915PM的北桥上面的电容有一个0欧是正常的。因此有可能这三个电容0欧也是正常的,于是找来一片可以点亮的PM965的北桥的板对比测试,惊奇的发现也是这三个电容短路。看来这一现像是正常的。也许这一部分是预留给集成显卡用的。
    测短路这一招没找到故障点,给维修增加了难度。图纸又找不到,只能参考R18集成显卡的图纸,大道理上还是一样的,只是元件编号对不上。由于是电压过高损坏的,一定是烧坏了什么东西,电压不正常,保护电路动作引起的这种现像。仔细浏览R18图纸,发现有一个叫MAIN_PWROK的信号(R18第46页),这个信号是通知IO主板电源OK的一个信号,如果没有这个信号,IO就认为主板的供电有问题,就会进入保护状态。于是想直接给IO强制加一个MAIN_PWROK信号不让她进不保护状态,然后再测各路电压,看哪不正常。就把MAIN_PWROK这个点直接拉3.3V。这时开机每次电流都会跳动,指示灯亮一下就灭掉,再开机还是这样。在每次开机时快速的测量各路电压,发现包括CPU核心电压内的所有电压都会随着开关机跳动一下。反复测量了几次发现只有TPS51124的1.5V和1.05V不是很明显,测1.5V阻值35欧左右,测1.05几K,但这并没不能说明TPS51124就有问题。也有可能是没装CPU也会断电,于是就装上CPU,并检测CPU供电是0.9V正常,但CPU却很烫,烫的不正常,电流一开机就1安多,还在上升,马上拔掉电源。测CPU是好的,装在别的机子上正常。
    继续想办法。在看图纸是发现有这么一个曲线图Power On Sequence(Adapter mode)(R18第53页)这大慨意思好像是在用适配器时的开机时序图。又根据这个图进行了一次详查。由于它一开机就断电,很难测。我根据这个图对每个信号按时序进行强加,看她能不能工作。当查到V1_5S_ON(EC Output)发现TPS51124不能正常工作,只有0.4V,再针对TPS51124的工作条件进行检查,都是正常的。到此已经修了一天一夜了,实在不想再往下查了,先把TPS51124换了再说吧。两分钟换完洗静,试机OK.

网友(点评):
此贴可以帮助很多人。因为你写了好几个经验呢

网友:
楼主很强大,按照开机时序另电,我是不敢,怕烧芯片。

网友:
北桥上电容最低阻值应该在2欧以上,0欧的话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楼主应是个维修老手了,没二年维修经验的是写不出这文章来的

网友:
是不是老手,一看修机分析水平就知道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试一体机  可否共享图纸分析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