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世纪之星ATX-330有待机电源,无输出一例

楼主(2010-07-03):
该电源辅助电源采用电源管理集块TOP220Y和单芯片SG6105结构,短接绿线,无电源输出。拆开机壳,发现红线5V的末级滤波电容(1000UF/16V规格)顶部有点鼓,不见漏液,底部紧贴电路板,也不见异样。心想这个电容问题应该不大,无输出故障问题不应在这里,故怀疑TOP220Y里的集成电路有问题造成电路保护,于是将TOP220Y和开关管同时焊下来,经仔细测量,没发现任何问题。最后瞄准那只起鼓的电容,在拆的过程中闻到焦味,拆下一看,发现该电容底部爆浆了。经测量容量变成了2500UF,经更换同等规格电容,故障排除。

☆微鼓、爆浆电容

网友:
怎么电容爆浆了容量反而变大了呢?真想不通,如果是我就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普通的电容表测量电容只能测量容量一项,并且对于异常的参数如漏电不能测量,也碰到2200UF显示为3300的,根本原因就是漏电变大,电容表胜利VC6013.

网友:
怎么可能容量变大呢??漏液了,就应该是类似短路的。

网友:
可能,内部化学和结构有变化,导致容值变大吧.

网友:
昨天拆下3只化工3300UF的爆浆电容、一只为0、一只1000不到、另一只去到5000了

网友:
漏液了,就应该是类似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