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卡问题
会员224747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7-03):
一代的POST卡可以插在MINIPCI上,二代的插在MINIPCI-E的不跑码,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mini PCIE接口诊断卡实际采用的是LPC总线信号,而不是PCIE总线信号,比较简便的办法,就是将万用表打到欧姆档,检查主内置mini PCIE第10、12、14、16针脚对地阻值,如果万用表指示阻值无穷大,则说明该mini PCIE接口无LPC信号,不支持该诊断卡的使用。

网友:
VERY GOOD INFORMATION . THANKS FOR SHARING IT WITH 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