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装不了系统

楼主(2010-07-03):
前几天接了一个sony pcg 5k2t的机器,拿来的时候就是进不了系统,马上就开始装。不管怎么装,就是装不上,进pe光盘系统用ghost11选择镜像的时候,报镜像文件错误。但是用其他机器装,是好的,就是用硬装也不行。复制完文件重启就是不能引导。引导硬盘就出现一个字母j然后就不动了,然后开始换硬盘。内存。光驱。刷BIOS。然后南桥。sata接口信号电容。现在故障还是一样。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得??还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换内存试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已经说过换内存的

网友:
先进PE看看 能不能看到分区 最好换张系统盘看看,修复下硬盘分区

网友:
把硬盘重新格式化!不行的话,把硬盘放到别的机子ghost完。再放到SONY的机子上解压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试过了的,硬盘低格后用dm9.56分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补充一下,这机器是广达代工的gd1,bios进去看来看去也没有设置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D:

    1。硬盘保护指的是什么保护。已经换过硬盘了  2。上面说的硬装就是用的纯净版装的

网友:
把硬盘主引导记录修复一下试试,看看行不
或者是用安装版的系统,一步一步安装试试

网友:
vccsatapll sata_clkn 确定一下这两个信号

网友:
碰到过IBM的很老的机器装不上系统,后来发现是时钟引起的,换后解决了

网友:
进DOS工具,恢复一下MBR,然后用安装版装

网友:
借同行的示波器量下就知道是不是主抗了

网友:
估计是主板有问题,不然你试了那麽多办法都不行

网友:
遇见过一台sony的机器不能装系统是cpu坏掉了

网友:
进BIOS里面更改下硬盘的模式。换根内存条

网友:
  哪里的阻抗有问题啊 是sata的数据线?

网友:
SONY好像要专用的系统才能用的,我也试过你说的情况,我之后把光驱拔掉,可以进系统,以为光驱问题,换一个,依然一样,怀疑南桥,换,依然一样,百般无耐找SONY专用系统装上,竟然一切顺利

网友:
兄弟  你那机子是什么时候买的  现在好多新出的本子不能装XP了我自己前几个月卖了个索尼 本身是  WIN7的 想换个XP    怎么装都装不进去了后面打电话到索尼公司 给我的答案是  现在出的很多机了是不能装不了XP的  装WIN7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都过保了  有两三年了啊

网友:
南桥到  接口的  肯定 有 电阻 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南桥没有问题 就是该线路上挂的元件漏电

网友:
回复 网友F:

    sata接口的4个信号电容都换了的

网友:
  你测量一下 这些对信号 是否阻值都是有差别的

网友:
SONY 的本本认系统,最好找SONY专业人员做的系统做

网友:
  你拆下南桥 分别在板上和桥上测量这两点的阻值看看

网友:
那换个时钟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G:

认系统?
没道理微软的系统不能装啊

网友:
所以说看看时钟啊 你打过这里的波形吗 有什么不同的?

网友:
sony的系统必须一步一步装的!很麻烦》》》

网友:
把BIOS时间改正确试试,以前我碰到过一台,GHOST就死机,结果是把TIME设置正确就好了。

网友:
给你个建议,安装WIN7.又个机器就是,安装win7就好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SONY使用的南桥比较特殊的
问题,虽然同是INTEL的,但是可能是定做的。你可以到SONY官方网站下载SATA驱动,然后通过软件给封装在XP的安装盘里,然后再重新刻录成光盘。具体操作看看这个,http://www.httpha.cn/shownews.asp?id=248 我就不复制粘贴上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把硬盘拆下··换到台式机上GHOST完后关机~安装会笔记本自动安装完成

网友:
你可以通过nlite来集成sata硬盘驱动。。不然会蓝屏

网友:
用WINHEX  看一下MBR   并把里面清除重分

网友:
应该是板子的问题吧、、、期待lz正解

网友:
南桥便做试下

网友:
这么多人说的我个人觉得还是20#说的有水准....

网友:
楼主,我同意上面兄弟说的。。 CPU坏了也有这样的现象。。 我遇到CPU坏的装系统蓝屏,内存报错。。

网友:
为什么不用安装版的试试??有的电脑不用手动的无法写入MBR

网友:
先打下客服电话试试,

网友:
今天碰到一太SL400进PE正常,装完一释放就蓝屏,结果换CPU好了。

网友:
是改XP还是装WIN7

网友:
其实楼主在BIOS 设置下硬盘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
你硬装过没有哦

网友:
楼主现在有没有把他搞定,能告诉下经验吗

网友:
换个安装盘  一步一步来。

网友:
你手动能不 能装    或许你硬盘挂了  或许要激活下C盘

网友:
这样的问题好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