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修液晶,绿灯亮两秒一次变橙色。请教高人维修方法

楼主(2010-07-03):
型号:方正品牌机,唯冠生产的,型号为FH780-FG
故障现象:通电按开关后绿灯亮,两秒后变成橙色,屏上无显,关机再开重复上面现象。

电源高压一体板,控制IC分别为LD7575PS和TL494C。
这个液晶在一星期前,我给修过,当时问题是开机绿灯一开即灭。拆开发现12V和5V输出的电解电容鼓包,更换后正常。现在返修。现在有12V和5V输出。请教高人如何处理?

已修好,是驱动板坏,更换后好使了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了。换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这应该是AOC的通病吧,刷下程序应该就好了。

————————————
唯冠和AOC一是一个厂家!

网友:
量一下行场频输入处接的稳压二极管,如果这两个管短路了也会是这样的

网友:
屏有没亮呀 亮就是驱动问题,不亮就是高压板跟灯管问题。

网友:
绿灯亮时屏也亮,橙色灯亮时屏也不亮了

网友:
这是没信号输入,问题在驱动板那边,

网友:
驱动板供电问题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绿灯亮时屏也亮,屏亮显示正常不,如果显示正常的图象就黑了  就是高压或灯管问题

网友:
呵呵 正好 我今天修好了台这样的机器。【是主控板程序的问题】重写程序解决问题。

网友:
你接上信号看看电源灯会变橙色,还是一样就换驱动板,如果不变拿个手电对着屏照一下能看到图像就是没背光就是高压板跟灯管问题,没背光也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请确认是不是灯线给搞错了!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跟程序有关,可以试着刷一下再说

网友:
杯具了,找了跟它同型号的液晶显示器,把好的高压板换到坏的显示器,第一次开机还是老问题,第二次加电,灯都不亮了,原来坏的高压板换到好的显示器,还是最初的现象。

网友:
请确认是不是灯线给搞错了!
引用 网友A:

灯线接法有区别吗?一共四个接口,上下第一个口接同一个颜色的,第二口接同一个颜色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本人现在条件有限,只能修到这了,灯管无法测试了

网友:
原来好的板电压修出来了,5V和15V ,是稳压二极管了,卸了没有装。今天在基地收获不了,很很的学习了一下LD7575PS的电路。和各位专家的指导。这个液晶还得修下去,关于灯管坏,我感觉不是,亮时感觉光线 很均匀。现在信号板的可能性了

网友:
3#的冠捷和唯冠是一家厂吗?冠捷主要是 冠捷主要有4家代工厂,武汉恒生  北京东方冠捷 东莞黄江威城  福建捷连 ,牌子主要有Maya、Envision、AOC、Topview,其中emax是冠捷的返修品做出来低价卖的,算第5个牌子!而唯冠是晶冠,唯冠, 好像还有个华冠!唯冠是以前的emc,做crt的,和冠捷一样做crt发家的!

月饼 -1 下次不要骂人。扣1分警告!

网友:
有光就修驱动板,没光修高压和灯管,也有可能是两者的集成处,就驱动板不正常导至两都不正常

网友:
是驱动板坏了,换驱动板后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