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键盘动不了

楼主(2010-07-03):
鼠标键盘动不了,也不恢复,关机重启没用,拔电源有用。我用的是老式机子,打开主机箱,将主板上的纽扣电池取下,隔几分钟放入,貌似问题好了,就这样反反复复。请问该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到设备管理器里面,更新一线键盘鼠标驱动程序看看,不行重装一下系统。接口不良也会造成此原因。

网友:
如果是接口问题,不会因为放电鼠标键盘就可以用噻!

网友:
查键盘鼠标的电路

网友:
按你所说的故障现像,先刷BIOS,不行再换南桥。个人见解。

网友:
查下KB电路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