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二极体组成的桥堆可不可以用集成一块的桥堆代换???

楼主(2010-07-03):
四个二极体组成的桥堆可不可以用集成一块的桥堆代换???

网友:
  脚位 耐压 耐流一样就可以代换

网友:
主要是脚位,那种你能对着相应的眼放进去吗?

网友:
当然可以啦,只不过要注意耐压和耐流值是否跟原来一样或高于原来的要求.

网友:
回复 凝海 的帖子可以的,我买的这种桥引脚很长的,只要能代换,我就能装得上去,谢谢你们,我的电源修好~原管子是2407,我找了几个2406代换上去,上电测机,OK~~~12V,5V,3.3V,-12V,PG都正常~~~呵呵~~就是不知道换上去的管子能用多久~~

网友:
可以,,但要注意要接对了电路

网友:
可以代换,不过要改接法.

网友:
当然可以...........

网友:
可以的,注意电压、电流

网友:
只要原参数和要代换件参数一样或高于原参数理论是可以的,不过最好还是原型号代换。。。。。。。

网友:
电流 耐压够 可以代换

网友:
当然可以了,其实整流全桥就是把4只二极管用桥式接法封装在一起而已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功率和耐压能达到要求

网友(2010-08-04):
我早试过了,可以用大点的整流桥就可以,简单的很

网友:
注意耐压,工作电流,脚位。可以换的

网友:
可以,正负别搞反了就行

网友:
组成后的桥都是一样的,完全可以代换,注意耐压、电流、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