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03):
公司的Dell电脑在一次停电后,突然来电,然后听到一声响,就闻到一股焦味了,同时漏电开关也跳了,再接上,很快又跳了,把电源拆出来一看,然后是其中的一个压敏电阻烧爆了,由于手上没有替换,直接把那压敏电阻拆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只是这样就不防雷击了。

网友:
意外电压升高也起不到保护作用了,还是尽快换上好,免的电脑运行不稳定

网友:
这故障常见,市电压的不稳定或是电容老化都会引起。

网友:
压敏电阻在电路板中的标示是什么,小弟新手,请教大师!

网友:
不用装也没有关系的,只要能用就行了,如果有还是装上的好

网友:
这个东西不用装也行他就是防意外的电压过高他击穿保证后级正常

网友:
之前上传了图片,不知怎么没显示了。
压敏电阻,我拆的那个用热缩管套着,好像是蓝色的吧。
我看很多电源里都没压敏电阻,所以我觉得拆了问题也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