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鼠标故障,请求支援

楼主(2010-07-03):
新鼠标用了一段时间后(几个钟,几天)忽然不动,但是这时键盘可以用。。每次都得关机后,把鼠标拔掉,再插上,再开机就可以用了。。鼠标己经换了个新的,,问题依旧。电脑是刚装的新机。是主板问题的可能性大吗?
鼠标
鼠标左键

网友:
如果你用的是U口的鼠标的话换个PS口的试试,进BIOS看一下设置,CMOS放电,真不行就去换主板。

网友:
太行电脑医院
的帖子
我的是PS2的,换了一个还是PS2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