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的怪问题!光标从上往下循环跑!

楼主(2010-07-03):
  一台华硕笔记本,点右键弹出菜单后,光标从上往下不断循环的跑,点一下上键或下键可以停止一会儿,重启到系统引导菜单时也是一样,取下键盘和触摸板,还是一样!求高手指点!!!

网友:
换个键盘吧!像是键盘坏了

网友:
如果键盘坏了的话,取了键盘不应该出现这种问题吧。

网友:
把键盘及触摸板重新拆装组装好

网友:
把键盘口的电容取掉

网友:
键盘和触发板都拆了还这样就换下I/O试下

网友:
键盘和触发板都拆了还这样就量一下键盘接口。应该可以量到问题。估计就是EC了。

网友:
EC问题吧,我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