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能给我讲解下?

楼主(2010-07-03):
哪位好心人能给我说下  笔记本开机的时序  和一些必须的条件! 我很想学笔记本维修!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2820
时序大同小异,楼主要在日常维修中,多积累经验。同时,多在站内看看关于时序的维修贴。

网友:
EC  SUSP#    PM_SLP_S3#,    PM_SLP_S5#
SUSON,MAINON,VRON。.     。PWRGD  这些都是些什么问题啊?

网友:
EC  SUSP#    PM_SLP_S3#,    PM_SLP_S5#
SUSON,MAINON,VRON。.     。PWRGD 这些都是些什么意思啊?
都指的那部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潜水看贴学习,如果从现在就开始发贴问,你需要找个家庭教师。

网友:
整板无短路,同时不加电就看时序了

网友:
记住几个分水岭就好了。比方说按power button前一般会有个3,5V啊,按下power button后,EC会发2个ON信号出来啊。第一个发出来后一般是3,5,1.8.,2.5之类的power good信号汇集之后南桥会发SLPS3#,然后EC再发第二个ON信号,后面的电压再出来。也就是1.5,1.8,5,3,之类的工作电压的power good信号汇集之后,CPU电压出来,之后就是南北桥之间的一些RESET,最后CPU RESET出来。大体是这个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