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池有电,但不保存日期和时间,问题在哪。

楼主(2010-07-03):
这个和主板那块有关系,怎么往下查。

网友:
CMOS电路出问题,电池只是其中一部分,常见故障件就二极管,晶振及揩振电容。之中二极管坏的机率要更大一些。

网友:
首先要保证跳线必须的有电·

网友:
修过x31的板,电池插到板上就没电了,南桥的问题

网友:
做个南桥试试

网友:
RTC电路重点查下

网友:
追CMOS电池的电压是否到南桥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做南桥,不过现在会死机,郁闷啊 ,死机的机器真的是头痛啊

网友:
一般电池座子出来有个二极管··很多是这个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