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电路的第一步

楼主(2010-07-03):
我想先找一个全面一点的电路图,先了解一个大概。熟悉了以后再一点一点深入。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高手请帮我解决一下。

网友:
哪个主板没有它自己的开机电路,相对应的图纸也肯定能查到所有的开机电路元件。
你所说的全面一点的电路图是指什么?一个图能解决N多主板的开机电路?
开机电路是有一些共同点,如IO参与开机的,南桥参与开机的,专用的开机复位芯片参与开机的,这只是一个类型,具体情况还得以跑线或是图纸为准。
你上一个贴子,已经给你解释过了,在这里,再跟你解释一下,希望你能明白。

网友:
恩,我知道了。谢

网友:
主板的电路图我去那里找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到板卡资料版块去找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