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7-03):
大家帮我看看这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0黑1棕2红3橙4黄5绿6蓝7紫8灰9白,应该是前面三个色,*第四个色的倍数。第五个色是误差数

网友:
看不准确  报下色环颜色         按图大概看下好像 82.8Ω  左到右

网友:
0.82欧,,,,

网友:
中间是银色吗??!!

网友:
你这个电阻 就是0.82欧姆 肯定没错

网友:
0.82欧,0.5%误差!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上网搜索一下:电阻计算软件计算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