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花屏

楼主(2010-07-03):
接手一台T43 插卡跑38,按电源按钮可以关机。怀疑是显卡问题,拆开看是ATI7500的那种,显存在显卡芯片上面。怀疑显卡开焊,于是加焊未果。拆下显卡显存重新植株后焊上插卡测试一路OK,可是接显示器后发现是满屏的竖条,现判断不了是显存的毛病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特请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跑38是内存没有过,你是不是理解错了
你这种情况是显卡出问题了,重做试试,不行在换

网友:
T43怎么会是ATI7500显卡呢

网友:
换一个新的没多少钱

网友:
38是内存没有过,7500显卡的板不是t43,买个显卡就带显存了.整个换掉就应该好了吧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重做试试

网友:
换一个新的吧,这种显卡一般是不能自己重做显存的

网友:
建议重做显卡   或者换!  显卡的几率大点一点

网友:
修这个机器有几天了,当时诊断卡好像跑的是38,记得不太清楚了,内存换过了故障现象也是无显示并且不插内存报警,按电源开关一下就可以关机故怀疑显卡,我知道可以换整个的显卡。还有现在的问题是显卡芯片的问题还是现存的问题,

网友:
楼主是不是看错了,或许是T42吧,T43不可能是7500显卡呀

网友:
补充了图片,具体什么型号好像不是很重要的,我只是想知道是哪个地方的毛病。

网友:
山寨的T43被,以前在广州见过屏下边那种条T多少都有卖的

网友:
显卡坏了啦,可能是上面的显存颗粒坏了。换一个吧,那芯片不好做,做前进烤箱。BGA温度也设置好点。

网友:
不管是显卡还是显存,换了显卡连同显存也一同换了,对于这种显卡,没有必要去管是显卡还是显存。

网友:
我觉得这样的花屏是显存的问题,建议你再把显存重值下。

网友:
建议重做显卡

网友:
楼主的 T43 不是正版的啊  怎么是 ATI 7500显卡呢

网友:
这显卡上面的显存易出问题,换显卡吧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