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上没有图纸的故障本本,什么修?

楼主(2010-07-03):
因为笔记本主板跟台式机不同,信号线也走中间层,所有元件也都帖片的,电路板分布也与台式机有很大区别,比如,台式机CPU的供电电路就在CPU的附近,可本本就不一定,等,如果没有相应的图纸,什么修呵?遇到那些没图纸的本本,请问师傅们什么修呢?

网友:
笔记本没有图纸很难修,如果没有图纸只能根据经验换换ec,cpu电源管理芯片等大件来试探着维修,成功率不高,除非是通病的维修。----这是限于我这个水平来说的,高手另当别论

网友:
不是明显的故障或者通病的话,没有图纸,尤其是进水的机器 非常难修,只有猜

网友:
经验积累也很重要

网友:
掉电经验基本上三杀,杀CPU供电芯片,杀I/O,杀电池充放电芯片。

网友:
修修花屏什么的还是行的。不开机就吃力了

网友:
  没图纸我简称盲修 就好比盲人修本  君以为能修几何

网友:
  笔记本每个系统的单元电路也都在各个芯片的附近,也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只是你修台式机修的太多了,也许这个弯还转不过来,没关系,多修点,多学习理论,就会明白的。

网友:
应该大部份笔记本都没有图纸的呀,自已跑线呀

网友:
还是经验非常重要的

网友:
没图纸信号部分不好修啊

网友:
经验多好修点了,不然是不好修啊,跑线路也要有一定的经验修的才更快

网友:
现在修东西··没有图纸很辛苦啊··
   有图纸很方便··

网友:
笔记本跑线,呵呵。。比较难吧!

网友:
难啊,而且很多机子都没有电路图,有时候碰到难修的,真的是猜

网友:
没有图纸的进水机器  试着修修  能修好就修修说白了 就是测测短路  换换IC 实在不行  就让客户换板吧

网友:
哎!!没图的本子真的不好弄!!跑线路能把人跑疯。。。。还是有图好啊!!

网友:
呵呵,盲修习惯了,一是要有经验,二是要有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