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主板CPU供电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7-03):
一块品牌机l-i915f 主板  加电 无复位  测得CPU 1.36V  北桥1.2V 1.5V都正常 内存供电1.86V 正常  但就是没有复位  把CPU拿下来 空板加电测量 cpu 供电 下场管控制级有12V左右的电压  这个地方有点问题了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电压 或有零点几伏的电压  IO换了  还是那样 北桥给加焊了一边还是那样 ,上CPU假负载测得 PG有1.2V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 也还是那样还是没有复位,以前遇到了几次这样的故障 也是没有修好  现在就差没把南北桥换了!请高手给指点下 感谢!!

网友:
你在修复位之前,先把时钟查一遍。

网友:
看有没有 明显的
烧伤

网友:
查时钟
如果时钟正常,查一下REST排针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的PG信号、ATX PG信号走向是否正常

网友:
非常感谢  测了下时钟 有几个地方有问题 都是0.3几V  量了下时钟晶振 对地阻值完全一样  只有点不太正常吧?

网友:
上假负载 找到外围给PG  和复位 提供电压的上拉电阻, 然后上CPU去量  PG  和复位, 如果有PG 没复位的话,  追复位线路  一般是有北桥发出的

网友:
时钟重新测了下, PCI 有时钟 1.6V左右 内存没有 只有0.2V 0.3V左右的电压   上假负载CPU 测有PG1.2V  时钟0.3V左右     复位排针有3.2V左右。 内存  CPU时钟不太正常 测得内存时钟针直接接北桥  怀疑北桥有问题 问下我有必要把北桥重新换个吗  是不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cpu_PG信号正常,证明VRM_PG是已经送到了南桥或复位管理芯片的
再查查ATXPG信号是否顺利到了南桥或者复位芯片

另外整个PCIRST复位线上的负载都有可能影响复位,依次拆掉声卡网卡等,IO换换

网友:
供电时钟PG都正常那只能考虑南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供电正常的情况下不要管CPU供电 电路 全板没有复位也不要去搞北桥  这样乱修一通只会扩大故障
  没有复位要查的就是全板的时钟  时钟正常  再查南桥有没有收到ATXPG 这个信号  只有在南桥收到ATXPG 与VRMPG这两个信号之后才会发出复位信号,你现在要查的就是时钟还有就是ATXPG 有没有到南桥或IO  VRMPG可以先认为他是正常的  因为这个信号正常之后才会有CPUPG   如是灰线是进IO  那么IO会给南桥一个PG  南桥再发复位  以上都正常了再修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