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 A14角

楼主(2010-07-03):
请问PCI  A14角是不是就是南桥的待机电压,3.3V     如果这里有3.3V,是不是说明南桥的供电3.3正常

网友:
对 就是这样的

网友:
他是跟南桥的3.3VSB在同一线上,只要没断线的都是认为南桥的也正常但也不是绝对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部分板都是这样的  少数板PCI A14脚并没有接到3.3VSB  比喻DELL的板

网友:
基本上是一样,不过不排除短线的可能

网友:
大多数的PCI A14接的是3.3VSB,在维修的时候可以路一下线,或是参照一下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