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FG981-WY 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0-07-03):
方正 FG981-WY液晶,用的是TPM190A1屏 显示图象灰白的色彩不鲜艳,但是菜单显示正常.双36驱动板 715g2078-2-m TSUM17AWK-LF-1 处理芯片,是否程序问题?有高手指导下,或上传个程序文件.
芯片

网友:
不要忽略了小问题啊、检查下VGA和屏线看、最好换掉看看。

网友:
菜单能正常那是程序问题论坛搜一下看有没

网友:
是程序的问题,但程序不好找,最好连板一块换掉

网友:
我可能有程序,加我QQ,379304390

网友:
屏线换一下试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