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PTIPLEX320 求助

楼主(2010-07-03):
DELL DPTIPLEX320台式机到第一屏时下边的进度条到一半就不动。键盘鼠标都是优口的没反应,诊断卡跑23。各位帮忙看一下,在此感谢。。
台式机

网友:
23 测试保护方式8086虚拟方式和8086页面方式。 基本的64K串行数据读/写测试正常;即将开始中断矢量初始化之前的任何调节。 从属中断屏蔽存器测试正在进行或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