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解决的问题 R52 无时钟 已经修复 可是跑2C 2A 完蛋了

楼主(2010-07-03):
还有张R52 扳子 被我拆了时钟 焊回去后也2C 2A 拉救命啊 各位大哥
修复

网友:
笔记本不要总先靠测试卡,根本就不准。

网友:
OK 修好了可是 两根 内存 都坏 实在无语 被雷打了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了

网友:
fm13962261
的帖子
能说下如何排查出是内存坏了?
排查思路能说一下吗?